[求助帖] 请教飞控的姿态角测量精度

楼主(2022-05-07):
请问一下有人知道像APM,pixhawk这类飞控,它们对姿态的测量精度能达到多少?能达到0.1度甚至更高的精度吗?我意思是俯仰,横滚,偏航这些姿态角。谢谢🙏

楼主:
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研究研究。。。

去搜对应芯片的资料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搜对应芯片的资料应该有

这个不是传感器直接测量出来的,一般靠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进行卡尔曼滤波解算姿态,虽然和传感器精度有关,但还得看算法优化的好不好,还真不好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传感器直接测量出来的,一般靠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进行卡尔曼滤波解算姿态,虽然和传感器精度有关, ...

基本开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开源的吧?

没研究那么深,也没时间研究那么深,所以问问看有人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研究那么深,也没时间研究那么深,所以问问看有人知道吗

GitHub看看,没时间就别搞研究了

网友(2022-08-31):
研究了那么深的人,也没有时间来这里看

网友(2022-10-27):
角度精度没有

网友:
就开源一般用的互补滤波来讲,不考虑动态性的话,姿态角的测量精度取决于IMU中的重力加速度计的精确度。

网友(2024-09-12):
玩的就是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