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服务器电源并联,同时24V12V输出的问题请教。测试已出结果。

楼主(2022-05-08):
还在用10年前的UNA6充电器,但是只支持12V输入,贵在平衡效果好,不差时间的好选择,
但是电包就困难了,又进了HOTA的F4,这个如果用12V输入效率就低了
本来有一个HP 750W 的服务器电源,想着在入一个HP 460W的并联组24V,UNA6只接750W的这个电源,F4就接24V,不知道可行不,请教一下。
图示(借用图片改的)

按上图所示已经安装调试完毕,24V组建成功,各项测试都正常,两个电源交流都有接地,UNA6的供电12V直流负极有接地,24V直流负极有接地
测试结果如 压缩饼干 所说,其中一个,750W的发热严重,
有需求24V的建议还是用两个型号等完全一致的保险一点。
12V的单独一个电源。

网友A:
明确告诉你,可以,但是得是两个规格型号完全一样的电源,否则其中一个会严重发热,亲身经历,两个不同瓦数的没试过,估计会有问题,。
我去年买了两个,卖家寄过来一个E750E和一个F750E,都是750瓦,但是是同一厂家的不同型号,地线全部断开,串联上去发现E750E会发热,害得我又专门买了一个E750E和F750E,发现只要规格一样就不会发热了,现在一切正常,声音也小。

网友B:
可以,但是 两个 电源的外壳 不能碰一起。否则就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 两个 电源的外壳 不能碰一起。否则就好玩了!

非常有道理,都是地线相当于短路

网友C:
回一楼,输出端断开地线即可。这样输入端仍然有接地还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一楼,输出端断开地线即可。这样输入端仍然有接地还是安全的

按上图的接法,只需要断开第一电源的直流负极接地就可以了,两个电源交流都有接地,24V负极也有接地,12V直流负极也有接地,应该是安全的。我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不同功率电源串联可行不?而且运行时两个电源的实际功率也不一样有问题不?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上图的接法,只需要断开第一电源的直流负极接地就可以了,两个电源交流都有接地,24V负极也有接地,12V ...

避开木桶效应

网友D:
如图的接线方式是对的,安全的,没有问题。主要的750W那个电源的输出电流是两个充电器的电流之和,不要过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的接线方式是对的,安全的,没有问题。主要的750W那个电源的输出电流是两个充电器的电流之和,不要过载 ...

不是很理解,
我的理解是,24V最多功率只有920W。受460W电源的限制,两个电源都最多开到460W,因为是串联,电压相加,电流不变,也就是最多电流只有38A。
而F6最大功率是1000W,不够一点点,避开前面一位老师提的木桶效应可以选择F6的功率只开到900W解决
UNA6最大功率是200W,只接760W的这个电源,
在24V满功率920W运行时,750W这个电源还有290W可以供给UNA6运行。
本来纠结的就是两个不通功率电源串联,同时使用两个充电器而且几乎开满功率充电到底科不科学

网友:
实际上根本没必要一个大一个小,两个瓦数规格完全一样的就行,这样不容易翻车,我就是做的一个24V一个12V,24V接F6充电器,12V接A9充电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很理解,
我的理解是,24V最多功率只有920W。受460W电源的限制,两个电源都最多开到460W,因为是串 ...

电源的功率是最大电压值与最大电流值积,每个电源的电压都是12V,是恒压输出,因输出最大的电流不同所以功率不同,24V是两台电源叠加的,串联时两电源的电流是相同的。460W那电源最大输出电流是38a, 如果F4充电 器在充电时需要38A电流,那么750W的电源同样要输出38A电流,但是750W的电源最大能输出62A,所以还有24A的电流余量,此时UNA6充电时只能供给它的电流只有24A,750W所输出的电流是两充电器所需电流之和。比如UNA6充电时需要30A,那么供给F4电流就会减少,只能是32A,超过这个电流时,750W的电源要不就是保护,要不就是降低输出电压。我们是做测试的,经常用到电源,这个已经不是理论的问题,实践中就是如此。

网友:
咸鱼有现场改好的,如果不差钱的话可以直接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功率是最大电压值与最大电流值积,每个电源的电压都是12V,是恒压输出,因输出最大的电流不同所以功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告诉你,可以,但是得是两个规格型号完全一样的电源,否则其中一个会严重发热,亲身经历,两个不同瓦数 ...

已经安装调试完毕,24V组建成功,测试结果如您所说,其中一个,750W的发热严重,有需求的建议还是用两个型号等完全一致的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安装调试完毕,24V组建成功,测试结果如您所说,其中一个,750W的发热严重,有需求的建议还是用两个 ...

是的,开关电源不等同于电池,弄不好会造成其中一个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放大区造成发热,最好是买两个统一规格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