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乐迪 Mini Pix 定点晃悠

楼主(2022-05-09):
请教一下乐迪 Mini Pix ,原配的GPS,280轴距。
定点 晃悠,小幅漂移,还有的调吗?
是硬件限制就这样差不多了,还是有必要再继续调?

网友A:
没必要,已经很好了,gps的精度问题,和飞机没关系

网友B:
可以看一下数据分析看看飞机的p i D和预定 p i D 是否重合

网友C(2024-11-18):
设置个自动调参,基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