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蝎星20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22-05-09):
天蝎星200A二代电调,futaba18sz遥控器,各项回传没问题,但是bec电流回传没反应,不管怎么打杆,bec电流一直是0,是因为天蝎星200没有bec电流回传吗

网友A:
转速值准确度高吗?飞完只能看一个值还是可以看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值准确度高吗?飞完只能看一个值还是可以看记录

一直实时传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速值准确度高吗?飞完只能看一个值还是可以看记录

FUTABA 只能看看实时数据不能像VBC调用陀螺仪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ABA 只能看看实时数据不能像VBC调用陀螺仪参数的

数据记录好像能存到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