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注塑DaoDan艇套材

楼主(2022-05-09):
730*180尺寸,不知道单发快还是双发快。
单发如果改外转子无刷冷却水进口应该怎么弄呢?

还有DaoDan想改航模火箭点火系统是怎样的呢?

店家目前还没货,网上还有类似船体吗?
最后苹果系统怎么装不了5imx的app啊?

网友A:
这么大的船单775足够了,不需要水冷

网友B:
我的比你船体大一点,88厘米的是ABS材质的,装540电机就不行,后来换了3650无刷电机,速度是可以,就是不能给满油,给满油压不住水浪,想起飞,到现在都不知道咋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比你船体大一点,88厘米的是ABS材质的,装540电机就不行,后来换了3650无刷电机,速度是可以,就是不能 ...

建议你换个小一些的外转子无刷,你船体什么样的发个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船单775足够了,不需要水冷

碳纤你好,我就怕775扭力够但转速不够速度怎么的也要搞个40码才够劲啊。

网友:
我也想改个发射系统,但是听说不容易啊

网友C:
三江模型经典注塑船壳,我买过2次,540动力绝对够用,只是存在反扭。双发395电机或者双发中速5系比较合适。我的5系电机是3S 11000转,全油门30码+,速度绝对够用了,再快就得加水冷了,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纤你好,我就怕775扭力够但转速不够速度怎么的也要搞个40码才够劲啊。

介个你考虑过翻船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江模型经典注塑船壳,我买过2次,540动力绝对够用,只是存在反扭。双发395电机或者双发中速5系比较合适。 ...

模友你好,能不能加个微信有事请教你?
ducati_916

网友D:
730*180尺寸,不知道单发快还是双发快。

如果是730长,双发5系高速电机即可,配480A一拖二电调

还有DaoDan想改航模火箭点火系统是怎样的呢?

航模拉烟点火器,有一拖4的,加电子火头,火箭弹用窜天猴或者航模发动机都可以,后者成本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730*180尺寸,不知道单发快还是双发快。

如果是730长,双发5系高速电机即可,配480A一拖二电调

请问电机电调需要做水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机电调需要做水冷吗?

可以加水冷,电调买水冷版的,电机也有相应的水冷套,在配一个380水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