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 *远航版 高频头&接收机 2.4GHz

楼主(2022-05-09):
萝卜E28远航版高频头&接收机 2.4GHz

本设计主要用于配套萝卜模型遥控器主体使用!萝卜模型遥控器1代免费开放!

本设计基于亿佰特家E28-2G4T27SX系列无线模块!工作在2.4GHz频率范围,无线工作方式为Lora@100K空速!

高频头端使用E28-2G4T27SX型号的模块!接收机端可以使用E28-2G4T27SX或E28-2G4T12S!

本设计支持42个通讯频道(0-41)无线电频率计算方法:2400MHz+频道号*2MHz

---------------------20220508发布!--------------------

本设计高频头支持3种工作模式:跳频模式、定频模式,单向模式!

跳频模式为双向通信可以通过跳频方式避免同频率无线电干扰,跳频模式高频头与接收机需要使用相同的无线模块以保证双向相同的通讯距离!

定频模式为双向通信但关闭跳频功能,发送与接收可以使用相同的无线模块以保证双向通讯距离,也可也发送端使用大功率模块接收端使用小功率模块,接收端使用小功率无线模块时当距离足够远超出回传信号范围时使用效果等同于单向模式。

单向模式建议发送端使用大功率模块接收端使用小功率模块,方案性价比更高!但不支持回传数据!

跳频模式,定频模式每20ms进行一次通讯(一发一收双向通讯)!单向模式每11ms发送一次数据,数据密度高极限距离增加通讯的成功率!

使用高频头的前提条件是遥控器主体的单片机固件需要更新到0.5版本以上!简单介绍下使用方法!高频头的串口1(UART1)需要连接到遥控器主体的串口1(UART1)四根线都要连接!V接V, G接G, 主体的TX接到高频头的R,主体的RX接高频头的T !

高频头长按对频按键与接收机对频!长按菜单键进入设置菜单!进入菜单后再次长按菜单键切换其他菜单选项!左右按键可以调整菜单选项内的参数!

对频和菜单功能比较容易理解就不过多说明了!主要说一下测试功能!测试功能是在高频头没有连接遥控器主体的情况下测试与接收机通讯用的,使用条件是断开与遥控器主体的连接线,单独给高频头供电,然后长按测试键当显示RF:ON时则成功激活测试模式,再次长按测试键或与遥控器主体连接后会退出测试模式!

接收机进入对频模式的方法!刷好固件后第一次运行会自动进入对频模式,需要等待3-5秒左右LED灯闪一下才能开始对频!以后想再次进入对频模式时需要先短接RXD0和GND然后再上电,上电后5秒钟左右再断开RXD0和GND的连接,此时LED常亮进入对频模式!

接收机自带三个设置菜单!进入设置菜单的方法是首先要进入对频模式!进入对频模式后再次短接RXD0和GND大约3秒后松开,此时LED会灭一下,表示进入1号菜单!再次短接3秒左右再松开LED会熄灭两下表示进入2号菜单.....一共三个菜单选项!进入到相应的菜单后迅速短接RXD0和GND一下(不超过0.5秒)则更改当前菜单选项下的参数,相应的参数会用LED灯熄灭的次数表示!菜单选项参数介绍会在下方说明!

接收机菜单选项说明!

一号菜单设置串行输出的协议!一共3个协议!1,IBUS-18通协议;2、IBUS-14通协议(一些旧设备不支持IBUS-18)只能使用此协议!3、SBUS协议(SBUS协议需要在输出端外加反向电路,飞控自带反向功能的除外)。

二号菜单设置失控保护模式!一共3种!1,一般模式失控后3通道油门通道输出一个很低的舵量(约880)用来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功能!2、全中位模式此模式下失控后1-4通道全都输出1500舵量!3、最低位模式此模式下失控后1-4通道都输出最低舵量1000 !

三号菜单用来校准回传电压检测!校准方法是在动力电压检测端口上接上5V电压(电压精度越高校准后检测精度就越高)!然后在三号菜单下短接一下(不超过0.5秒)RXD0和GND,单片机则记录校准值,LED熄灭5下表示校准完成!

另外还可以通过更改分压电阻的比例来更改检测电压的范围!默认10K和1K的分压电阻可检测约35V的动力电压!增大10K电阻可增大检测范围,减小10K可以降低检测范围但能提高检测精度!更改电阻比例后只要重新校准检测电压即可!建议10K位置电阻最小不要小于4.7K,用4.7K时最高可检测18V电压,电压范围算法是10K位置的电阻阻值加1K再除以1K再乘以3.3V,比如使用4.7K时的算法是(4.7+1)/1*3.3=18.81V 实际检测的电压值需低于18.81V最大约18V左右!10K时算法(10+1)/1*3.3=36.3V !20K时(20+1)/1*3.3=69.3V !

接收机端同时输出串行数据、PPM、舵机信号!串行数据支持18个通道的IBUS协议或SBUS协议!PPM和舵机信号为10个通道!

文件包下载地址:https://www.lbmx.cn/post/26.html

网友:
好帖沙发没人座吗?支持

网友:
大神作品,必须支持!

网友:
高大上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