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F5D装机。

楼主(2022-05-10):
因为配来的轻木舵机板要裁才能装,还不如直接用0.5mm碳纤板自己做一个。

量好尺寸。

分板

裁小

预装舵机

对位,刚刚好。

两边加两块加固,用ab胶粘上。

底部加轻木条加固。

刚刚好。

用金属舵机臂装不进夹头,换回胶臂。

收工。(未完待续)

网友A:
准备用什么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用什么动力?

我也很头疼动力问题,1.4米翼展理论应该用28以上直径电机,但28直径找了很久都没有超3000kv的。暂定用车模的2848内转3600kv+6*4折叠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头疼动力问题,1.4米翼展理论应该用28以上直径电机,但28直径找了很久都没有超3000kv的。暂定用车 ...

2846太小了吧,Tjirc一米的f5d都推荐用2850了

楼主:
关键是电机和kv合适的电机太难找。实在不行就3650。但3650我得先找设备安装的平衡重心点,所以舵机架我都还不敢粘。

网友(2023-06-04):
装好首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