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寸机 问题

楼主(2022-05-10):
大佬们6寸机平飞或者垂直拉升会晃动是哪里问题?其他都正常
好盈F4飞控 分体30A电调 2206电机 4S21700电池

网友A:
6寸山寨架子?这个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寸山寨架子?这个太软了

太软不至于吧 其他动作都还好

网友B:
我手里有个250的机子,用的原来飞越的2206 kv1900的电机,apm飞控,原来好盈乐天的四合一电调,支持3-4S的。不知道为啥,同样一个5寸桨,用4S21700怎么调都是抖,抽,换了3S电池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按照我的配置,21700的放电电流应该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个250的机子,用的原来飞越的2206 kv1900的电机,apm飞控,原来好盈乐天的四合一电调,支持3-4S的 ...

试了用3S锂电就不抖了 跟你情况差不多 不知道是不是PID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严重怀疑是21700放电倍率不够,换航模锂电池3S就可以,

楼主:
但是用2312装9寸机用4S21700飞就不会抖 只是没有用锂电暴力

网友C:
很大概率是电池输出功率不够(遇到过同样问题:PID怎么调都不行,最后3s升4s就不抖了。)
还有可能是电池重心没摆好(这个也遇到过,dead cat机架很难找重心)
最小的可能是电机动力不够也会抖(听说过,如果电机功率不够会导致PID很难调,甚至完全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大概率是电池输出功率不够(遇到过同样问题:PID怎么调都不行,最后3s升4s就不抖了。)
还有可能是电池 ...

问题找到了 电调加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