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载人的多轴,不切实际的想法吗?

楼主(2022-05-10):
夏天到了,想做个船飘在水上,网上看到了这个东西,玩航模的搞了多轴,应该能实现吧。
高度只要贴着湖面飞就行,就当一个船玩玩,不敢飞高,我还没活够。
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材料做机身?什么飞控支持16轴的飞行器呢?
以前没接触过小飞机,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一下吧!

网友A:
我没经验瞎说一下:16轴,用16个电调,每4个电调的PWM信号并联到一起形成4组,不就相当于4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经验瞎说一下:16轴,用16个电调,每4个电调的PWM信号并联到一起形成4组,不就相当于4轴了?

谢谢,我也想过同样问题,可以尝试一下,或者用8轴也可以,8轴的话pixhawk飞控支持的

网友B:
最简单,最具性价比的方案,使用植保动力套装,植保飞控,轴数可以四轴,这个机动性好,求稳定性最好6轴以上,电机起码8个以上,要带翻滚架充气气囊,我已经在筹备了,准备利用手里淘汰的植保机搞一个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最具性价比的方案,使用植保动力套装,植保飞控,轴数可以四轴,这个机动性好,求稳定性最好6轴以 ...

能分享一下经验吗?我只玩过航模

网友:
哦,这个肯定能做成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经验吗?我只玩过航模

还没开工,初步计划是好赢X11动力套,18s版本,6轴12电机,电池格式6s22000,3串7并,飞控机翼k++,结构计划是管板结构不折叠,铝合金翻滚架。不玩高空,就地面10米以下穿越用。还有个低配版本,动力改成植保机拆机电机,比如极飞p80、p100、大疆t40的,电调另配,不过这个比如套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开工,初步计划是好赢X11动力套,18s版本,6轴12电机,电池格式6s22000,3串7并,飞控机翼k++,结构计 ...

厉害了,机架用什么材料?10的话太好了,相当于三层楼了,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开工,初步计划是好赢X11动力套,18s版本,6轴12电机,电池格式6s22000,3串7并,飞控机翼k++,结构计 ...

能具体说一下铝合金材料吗?

网友B:
就传统的多旋翼结构啊,管板架构,铝合金或者4130,一个翻滚架保持驾驶舱不塌陷就行,娱乐工具而已

网友:
没啥不切实际,底下做个架子能做人,在顶上装个大四轴、或者六轴、八轴,只要动力够就能飞起来。

网友C:
万一掉湖里,要能快速逃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一掉湖里,要能快速逃生。。

是的,找一个浅一点湖

网友D:
单人飞行器感觉最合理的是X8结构 四轴每一个轴提供100KG左右的推力 可以高些但不能低太多 机身铝+碳纤可能最好 但碳纤成本会很高
来自微站

网友E:
兄弟你那的了,山西太原有个兄弟也在干这事,己经准备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E:
我先做个大四轴验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那的了,山西太原有个兄弟也在干这事,己经准备了好长时间了

我是上海人,目前在江苏的苏州。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先做个大四轴验证机

这飞机真大,续航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传统的多旋翼结构啊,管板架构,铝合金或者4130,一个翻滚架保持驾驶舱不塌陷就行,娱乐工具而已

好的,期待你的飞机能成功。
这不是娱乐工具,框架结构要设计好,否则会引起共振的,载人的工具,不是玩具,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人飞行器感觉最合理的是X8结构 四轴每一个轴提供100KG左右的推力 可以高些但不能低太多 机身铝+碳纤可能 ...

我也考虑x8结构,这个结构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