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巴F405怎样刷inav固件

楼主(2022-05-10):
曼巴的F405mk2想刷成inav,在inav里面选什么型号和版本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60259376/QQ/WinTemp/RichOle/TWLWB2_)NYJ[[1QC68R5TY5.png
听说inav能悬停,想刷个试试

网友:
售后群里找找 这刷完要重新载入配置文件

网友(2023-01-26):
我在咸鱼买了块曼巴料板自己焊接了stm32f405主控芯片 mpu6000陀螺仪芯片 at7456eosd芯片 成功刷入inav4.0固件并且已经飞了上百次,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既然你的板子是用的F405,你应该刷Matek的F405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