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K8教练机

楼主(2022-05-10):
不会CAD  用ps画图搞
技术太差。商品机总是炸鸡。
自己动手搞个练习机。
64涵道  4s2600电池
机长116  翼展110
起飞重量1050克

网友:
很久没看到这热切割做模型的了

网友:
PS画这个,高手

网友:
这个好,这个厉害,

网友A:
厉害,请教下每段间距和定位怎么做

网友B:
PS高手,做飞机也是高手,建议把飞机打磨然后铺玻璃纤维布就更漂亮,不过会增加些重量。

网友:
这个太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请教下每段间距和定位怎么做

我用的外墙保温板   它是5.5厘米厚。  厚度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高手,做飞机也是高手,建议把飞机打磨然后铺玻璃纤维布就更漂亮,不过会增加些重量。

第一次切割这个。切的不是很光滑。这个泡沫不好打磨。密度底

网友C:
强啊!是不是一下都不能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啊!是不是一下都不能摔

可以摔。这个轻。随便摔。我高速低空通场干地上。热熔胶一粘就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摔。这个轻。随便摔。我高速低空通场干地上。热熔胶一粘就能飞。

可以的可以的

网友:
泡沫不打磨表面不光滑,飞行阻力偏大,外观也不好看,还是打磨一下好点

网友(2022-07-27):
能自己热切割机身的强人啊!期待更好作品

网友:
请教下 你怎么切成弧形的和尾部圆形

网友D(2022-12-08):
天呐,好怀念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