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FPV眼镜 转模拟 哪种方案好?

楼主(2022-05-11):
为了后期能在想用数字的时间用数字,想买大疆V2眼镜,但是前期联系市内1S电的飞机,还得用模拟图传,看了好久的模拟转数字方案。不知道到底用哪个好。不知道有没有模友也用大疆转模拟的?用的什么接受机?

网友A:
猫头鹰+枫叶枭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头鹰+枫叶枭天线

好用吗?T宝为什么搜不到猫头鹰接收机啊?

网友B:
我用的是100mzh家的转接件+Foxeer野火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100mzh家的转接件+Foxeer野火接收机

效果好是吧?这一套得8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吗?T宝为什么搜不到猫头鹰接收机啊?

OWL 接收机 可以吧 可以直接安在面罩上的 是融合接收机 比分集接收机更好 接近RF的效果

网友:
懒得折腾的话 小飞手就行了~!

网友(2022-07-16):
引用 楼主:
效果好是吧?这一套得800元?

野火和猫头鹰感觉差不多,还是rf效果最好。

网友C:
为什么要转模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转模拟啊?

买了个Mobula7 的小飞机,只能用模拟啊,不想买 两个眼镜,后期大机还想用高清。所以就这样,一举两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了个Mobula7 的小飞机,只能用模拟啊,不想买 两个眼镜,后期大机还想用高清。所以就这样,一举两得。

最经济方案:小飞手大师版,咸鱼一百多搞定。

BTW:我就是大疆v2+小飞手在家飞m6和m7,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经济方案:小飞手大师版,咸鱼一百多搞定。

BTW:我就是大疆v2+小飞手在家飞m6和m7,完全够用。

嗯 我现在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