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带锯主体完成

楼主(2022-05-11):
尝试做了两次了,第一次用5mm厚的钢材做失败了,板子太薄,钢性不足,锯条扯断了,这次用了2mm厚的方管做,强度应该够了,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还请各位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
低速锯金属用的?

楼主:
是低速的,转速大概每分钟200多转

网友A:
为何要扭转锯条?减速为何要用低效率的涡轮蜗杆机构?此两点最好变更设计。

网友B:
你者是成品图了  咋没上制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扭转锯条?减速为何要用低效率的涡轮蜗杆机构?此两点最好变更设计。

便宜啊,这个蜗杆减速机是在废品站10块淘来的,至于扭转锯条,卧式带锯不都是这样的吗?如果后期这个不理想,再考虑用行星减速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者是成品图了  咋没上制作过程

懒得拍,主要过程都是些焊接,打磨,角磨机切割下料之类的琐碎之事

网友:
全做好,用过分享给大家

网友C:
能否介绍下这两个位置扭的角度这么大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功夫到了,也就成了,我加个小零件也是第一次做不是做大了,就是小了,第二次就好很多,第三次做基本上各种尺寸和原理都弄懂了,这带锯机看着已经做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介绍下这两个位置扭的角度这么大是怎么考虑的?

45度,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介绍下这两个位置扭的角度这么大是怎么考虑的?

那应该扭曲多少度?我对这个还真不懂,请教一下老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扭曲多少度?我对这个还真不懂,请教一下老师傅

我也不懂、所以才问问呀?

网友D:
漂亮啊,和产品差不多了,就是不知道你这个轮子打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啊,和产品差不多了,就是不知道你这个轮子打滑不

这材料应该是pvc,是从垃圾堆捡的,强度不错,摩擦力也挺好的,不会打滑

网友E:
看着不错,感觉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我也研究了好久这种金属带锯机,你做的也给了我一些启发。做的应该没多大问题,锯条扭转结构也不是问题。主要看看跑起来轮子的平行度(看到平行度调节螺丝了),锯条会不会打滑或者跑偏就可以了。再加上稳定的底座和夹持机构就可以了,祝早日成功!

网友F:
楼主的轮子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啊,金属带锯对轮子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轮子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啊,金属带锯对轮子有要求吗,

没什么要求,耐磨就行,老外还有用多层胶合板做的呢,最好带有一定的弹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错,感觉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我也研究了好久这种金属带锯机,你做的也给了我一些启发。做的应该没多 ...

我上一次做的失败的那个就是因为没有弄调偏结构,锯条的应力太大才断的,因为我的设备简陋,焊接的框架两个轮子的平行度肯定有误差,所以多此一举安装了调偏结构,以此保证锯条不会往一个方向扭,导致断锯条,最近在做外壳遮丑,底座目前还没有材料,暂时无法全部完工

网友:
坛友要做带锯的话,我觉得到网上买对成品带锯轮来做会更简单些。我买的8寸带锯轮,一对大概百元,再加上方管材料什么的,200元可以搞定,相对直接买台8寸的带锯还是节省不少。最主要的是可以按着自己喜欢的样子来做,这可能也是diy最大的乐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