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小型载人航空器专栏
ft做的,用遥控飞机的思路做载人飞机,挺简单啊。

楼主(2022-05-11):
泡沫机翼,木制翼梁,翼梁可以加窗户铝型材做加强, 全部都是RC设备啊,感觉很简单,就是个大遥控飞机么
有人研究过吗?

楼主:
双翼版本,和马头工艺差不多啊,也挺简单。

楼主:
然后我就上头了,想起来上帝也疯狂2里边的小飞机。
然后就想搞一架,用泡沫机翼,铝梁 表面玻璃布加环氧。 翼展12米 下边也弄个双人的座舱。
突然有个想法。大神们看看能行的通吗?
咸鱼看了看,拉力35KG以上的电机也有卖,弄两个70KG 推力。
这样总重控制在110KG左右? 110?不够吧。
那就弄3个 电机 100KG推力,这样,160KG 差不多了。
感觉 成了?
大神们讨论一下,有搞头吗
·

楼主:
如果做成福克DR1 这种3翼机, 翼展可以控制在4米, 也不错啊

网友A:
其实就是大号航模啊,

网友B(2023-09-17):
你敢上天飞,它就敢炸

网友C:
加载荷,遥控上天进行实验,完善设计后再上人

网友D(2023-11-11):
这机翼够长的,一般的公路不能起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