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小车床

楼主(2022-05-12):
这就是一个玩具
激光切割的铁板,895电机,ER20空心延杆做主轴,通孔最大可夹直径13mm的棒。
16mm的车刀杆,可换刀片。T8的丝杆,消回差螺母。
现在没有底座,钢性还差点,以后再弄块槽钢或是结实点的底座。
同心度,光轴和主轴的平行,刀的高度都没细调,还有调整的空间。

网友A:
刀架做的不错,但整体太单薄了

网友B:
买个成品不香吗?我是不会用车床,问下车床在模界能加工什么东西?哪里有学习车床使用的教程和方法。看到某宝有5000的小车床,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成品不香吗?我是不会用车床,问下车床在模界能加工什么东西?哪里有学习车床使用的教程和方法。看到某 ...

成品当然好了,但是个大,也没有地方放,价也高,玩一玩还没必要用那么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架做的不错,但整体太单薄了
刀架是10mm的铁板,攻丝叠起来的。床身不够硬,加个槽钢的底能好点。

网友:
那两条作为导轨的轴杆太细了,一旦吃刀你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C:
。。。。。。。拆了吧 浪费钱  什么也干不了 ~

网友:
精巧. 没地方装尾座了.

网友:
光轴太细太软了,床头箱部分也强度不够。。。建议到此为止吧,楼上模友说的都对。

网友:
搞木头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吧 浪费钱  什么也干不了 ~

随时可以拆,或可组成其他的工具

网友:
手动的没必要消回差

网友D:
这结构感觉加工强度的确担忧,车木头珠子都怕抖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结构感觉加工强度的确担忧,车木头珠子都怕抖的厉害。

加块底板能好点,通孔的主轴是现在的优点

网友E:
请教激光切割的铁板一共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激光切割的铁板一共花了多少钱?

这次不到300,加上一部拆改别的剩余的大概铁板部分400左右

网友F:
实现车制的功能是可以的,小刀加工有机材质木质或铝质类应该可以。建议增加底盘可以减小水平方向的曲翘,提高刚性和加工精度。丝杠单挑?应该不差那点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现车制的功能是可以的,小刀加工有机材质木质或铝质类应该可以。建议增加底盘可以减小水平方向的曲翘,提 ...

弄一个槽钢放下面做底座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一个槽钢放下面做底座会好些

应该会有较大改善。还是要注意槽钢的平面度。

网友:
好羡慕,这一套搞下来多少钱

网友:
有点意思,不错,搞搞亚克力什么的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G:
去公园捡个石板当底座吧,常见30*60cm的花岗岩板,厚好像6cm

楼主(2022-06-11):
引用 网友G:
去公园捡个石板当底座吧,常见30*60cm的花岗岩板,厚好像6cm

好办法,我都想用水泥做一底座呢

网友H:
895电机声音太吵,实在是受不了,还是换个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买个成品不香吗?我是不会用车床,问下车床在模界能加工什么东西?哪里有学习车床使用的教程和方法。看到某 ...

车床就三个轴方向运行,没啥难的,找本书自己学很简单,不过要弄复杂件需要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车床就三个轴方向运行,没啥难的,找本书自己学很简单,不过要弄复杂件需要经验

推荐一本书或者教程,入门后弄个玩玩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本书或者教程,入门后弄个玩玩

我网盘有他们分享的钳工车工之类的书  咋分享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网盘有他们分享的钳工车工之类的书  咋分享给你

我有百度云网盘,可以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895电机声音太吵,实在是受不了,还是换个好。

换个这种电机,我原来就是准备换下小车床交流电机的,因为做支架麻烦没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百度云网盘,可以分享吗?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现车制的功能是可以的,小刀加工有机材质木质或铝质类应该可以。建议增加底盘可以减小水平方向的曲翘,提 ...

单挑那部分是没做完,可以加联轴器上步进电机。

网友:
顶顶
有勇气
来自微站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买个成品不香吗?我是不会用车床,问下车床在模界能加工什么东西?哪里有学习车床使用的教程和方法。看到某 ...

车床用处大着呢,用车床可以造铣床,然后可以造好多附件,多翻翻论坛能学到好多知识,不过现在技术帖越来越少了,翻以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车床用处大着呢,用车床可以造铣床,然后可以造好多附件,多翻翻论坛能学到好多知识,不过现在技术帖越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成品不香吗?我是不会用车床,问下车床在模界能加工什么东西?哪里有学习车床使用的教程和方法。看到某 ...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