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在家做条小风动船玩

楼主(2022-05-12):
长29cm,宽15cm,2cm高密度泡沫,131电机(4.2v 30000转),75mm二叶桨,跑起来姿态还行

楼主:
咋发不了图片啊?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

楼主:
来自微站

网友A:
也想做一条,但想加个桨罩,边上公园有个小水池,加上桨罩安全点,一般桨罩在哪里买,淘宝上好像看不见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做一条,但想加个桨罩,边上公园有个小水池,加上桨罩安全点,一般桨罩再哪里买,淘宝上好像看不见合适 ...

自己做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你这桨是飞机的桨,还是普通DIY模型店的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桨是飞机的桨,还是普通DIY模型店的桨? 谢谢。

试了好几种桨,最合适的还是二叶3寸桨,显然是飞机桨最合适,推力较大

网友A:
谢谢。我也买了几种桨,那就先装2叶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也买了几种桨,那就先装2叶的桨。

分享一下我的经验,高速电机(2000kv以上)一般用二叶桨,中高速用三叶或四叶桨,想要推力大用小螺距桨,比如5030,3035桨,若想提高最大速度,则适合大螺距桨,如5045桨等。总之需要根据工况和定位选择合适的桨和电机,当然这也就是乐趣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