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飞轮

楼主(2022-05-12):
180开干

切料,铜件42外圆

没有合适的刀具,车槽的时候有点干涉,槽没车光不影响使用

铣三个均孔,雕刻机有点小,吃刀有点吃力,1.5的刀子

对刀没对好,铣除来三个孔有点偏

网友A:
砂带机用?铝的?直径多少?我也砂带砂带机主动轮犯愁呢,电机轴径才10mm,不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带机用?铝的?直径多少?我也砂带砂带机主动轮犯愁呢,电机轴径才10mm,不好配

不是。是铜件,那算做个斯特林发动机

网友B:
手动雕, 铣圆孔?

网友:
铜棒车得不够光洁啊,能改善下?

网友:
有明显的刀震纹,应检查排除。

网友:
动平衡怎么做?

网友:
我以为是做桌面发动机的惯性轮。我建议用数控的车刀,不用自己磨,而且车出来的工件很光滑。刀头用三角形的,一个可以用三次。其他什么内圆刀,切刀都一次性买齐了,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雕, 铣圆孔?

mach3

网友:
看到有用驱动器.  驱动电机安排得好一点影子都没看到

网友:
这么短粗,没必要用顶尖,玩具车床,顶尖一般都不对主轴,有可能越顶越歪,当然工件长了就必须要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