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s老往左偏

楼主(2022-05-14):
大神们,请教个问题,我的K110s因为炸坏机头的机壳柱,换了机架之后,用6g模式,机身老往左偏,要打舵往右30左右才能悬停,陀螺仪设置如下图,求大神们支招。

楼主:
什么外八重置陀螺仪,双杆往下再起飞悬停保存数据都试过了。

楼主:
是不是这里错了,要选成120度的?

网友A:
看一下主板安装角度对不对,还有那个减震棉是不是歪了或者塌陷了

网友:
放棄6G練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主板安装角度对不对,还有那个减震棉是不是歪了或者塌陷了

这东西安装还不容许一点点歪,而且发现调自稳这功能都是形同虚设

网友B:
用3G玩,6G坏手

网友:
我把k110的主板装到gcp机身上以后,会严重向前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G玩,6G坏手

3D也是有点儿左偏,对尾悬停。

网友:
我的k110换新大桨后就飞不起来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大桨炸裂了,换了付原装全新大桨,飞不起来了,换回原来炸裂的桨能飞起来就是震动太大,如何解决?

网友:
确定是原装的吗?可能是山寨桨

网友:
确定,买飞机带的备用大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自己没调平十字盘。手比机新

网友(2022-06-19):
正常来说,炸机换配件后。再飞之前,要走一个流程。也就是-检测,调平等。。。再飞才能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