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台攻丝机

楼主(2022-05-14):
过程懒得说了  前后 实际用了3天 中间有几天是等快递

制作中发现几个问题
1  这个手动夹头 是不能逆转的  ,逆转 就会松脱  已经换钻夹头了

2 换上钻夹头 确实发现 攻丝 M6  要攻丝 45#钢 20厚度以上 容易断丝锥 因为 扭矩太大。 以后再换 柔性攻丝头吧。 反正现在  多数是铝合金  就算钢板也没超过20厚度。M4 M3 也根本不用攻丝机   手随便拧拧 就行。M5 M6 别一次用这个功到底 每次5~8毫米 就 退出来 清洗下 丝锥 在功。 攻丝 M8-M12 闭眼 就功下去了~反正也不会断。

3 锥度头 要选对。 如果你长期干 1~13毫米的 B16 锥度杆就行  要干13毫米以上的螺纹 最好用 B18 的锥杆。
4 气压杆 要衡量好 公斤数。 找个弹簧秤 先拉下需要的力量  在这个力量上要考虑 自己能扳动的 压力 才能定制合适 压力的气压杆。

简单说 10公斤的设备  你的气压杆只有10公斤 扳下去是弹不回来的。还要考虑 连接部分的阻力 。 最少需要定制 15公斤的气压杆。 另外要想清楚 是两根气压杆 也就是每根 8公斤以上。别不动脑子干活!

参数
400W 伺服电机 3000转

1:5行星减速器 有间隙 不过攻丝 有没有间隙 无所谓的事。

另外1:5  还能有 1000转 方便钻头扩孔 撒的。都足够了  当然 你的用力压 毕竟这种结构 是自由结构 只能保证垂直度 不像台钻 有下压的机构。

不过 好歹多个 大平台子 方便干活~攻丝不用 就转一边去~~~~~~~蛮适合家用 ~~~~~~

要有小磁力钻 完全 可以 钻孔 攻丝 都方便的完成 ~毕竟底座是钢的~。

光轴 开关 电机 驱动 减速机 铝合金板材 绝大多数 都是以前 造机剩的废料 !

也算 废物利用 为 全球低碳  环保做出了 伟大滴贡献!
唯一恼火的是 两个 手柄 买了快一个月了  没送来。只能用两根螺丝先凑合 。严重影响 颜值!!

网友A:
做的不错,成本不低,伺服电机配一个控制器可以设置扭矩和自动进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成本不低,伺服电机配一个控制器可以设置扭矩和自动进给吧

目前是速度模式  还没空研究扭矩模式

网友:
配上扭矩丝锥夹头吧,防过载断丝锥

网友:
这个是牛逼的设备,我喜欢

网友:
感谢楼主详细的分享

网友:
有一个300W的伺服带减速机,想做攻丝,但没有扭力夹头,断丝锥是很头疼的事

网友:
买一个他不香么   当时也想做的  后来发现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速度模式  还没空研究扭矩模式

很牛的制作,顶大师向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