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手机操控16:1坦克方案, 替换一个3路电调而已

楼主(2022-05-14):
之前佩恩蓝牙控主要用于制作桌面模型, 比如下面这个

接线图是这样的

只要把其中3路电调电调 换成 15Ax3的 就可以过渡到16:1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1这造的什么尺寸的坦克,放大了十六倍才这么大

16:1 坦克 多用 380电机15Ax3 3路电调 一样适用下面这些电机

可以做 40x32cm 大4驱
见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5435) , 虽然帖子中20Ax2电调,  但 15Ax2 也反复测试过, 只是没拍视频

网友A:
16:1这造的什么尺寸的坦克,放大了十六倍才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16:1 坦克 多用 380电机15Ax3 3路电调 一样适用下面这些电机

16:1是把真坦克尺寸放大十六倍啊,你这应该是1: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