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车联合袖珍雕交作业

楼主(2022-05-14):
主角

打算做个飞轮,以后做个斯特林发动机

盘它,这是车过一刀的毛料

机床小了。切断确实有点老火,浑身功夫居然无法施展

挖中间槽,刀具有点干涉,我没有砂轮机,没法磨刀不过不影响使用,只是光洁度不好该雕刻机表演了

完工

由于对刀有点偏差,有点不同心,下来挫挫

车床压条自己加工下

完工,同学们是不是发现什么了,对那个开错了刀,是我把软件转后台运行,结果就乱跑了,不知道各位大神用mach3
有没有遇到这种怪现象

网友A:
什么世道啊,这么冷清。

刚收了一台西马特的C2车床,和楼主的应该是一个爷爷的。

楼主铣的压条是拖板地下的压条吗,为什么要铣一下?

网友B:
有了机器,不知道干什么,天天都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世道啊,这么冷清。

刚收了一台西马特的C2车床,和楼主的应该是一个爷爷的。

原装的压条没铣,拖板和导轨是不平的。斜着压在导轨上,铣了之后就可以平着压在导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机器,不知道干什么,天天都在吃灰

要用的时候,就有用

网友C:
有台钻的时候,想着铣床,有铣床的时候想着车床,有车床的时候想着磨床,有磨床等时候想着插床,这中间还少不了带锯,能有一台慢走丝最好。

网友:
对,欲望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台钻的时候,想着铣床,有铣床的时候想着车床,有车床的时候想着磨床,有磨床等时候想着插床,这中间还 ...

我也一样,有手钻了想着台钻,有台钻了想着铣床,有铣床了想着车床,有车床了想着雕刻机,有小雕刻机了想着大雕刻机。然后激光雕刻,3D打印机......然后工具基本都全了开始不知道干什么了,放在车库里落灰。

网友:
哈哈哈,我也是这样,好歹做了一对儿水冷超高亮度LED远光灯体,装车以后,也就再没做其它东东。倒是改了改自己的设备,用这改那,用那改这。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