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mm遥控人偶手划小艇的制作历程回顾——双艇齐行

楼主(2022-05-14):
一直在航海模型综合讨论区发表,实在地讲,放在像真船模讨论区似乎更合适。

先放上最终作品的视频,然后慢慢地回忆吧。
先来台架试验的,只是放在桌边试下功能。

接下来,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法到楼下的水池试验,只能在洗脸盆里比划一下了,池子太小,倒划的动作没法试了。

250mm真的很小,特别是干舷很低,估计浪大一些的河湖都没法玩,也就小水池和没人游泳的泳池可以玩一下。
制作的过程还是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地方,我会一点一点地总结发表出来与大家共享。

楼主:
2020年准备买3D打印机,想着做什么模型比较好?做多大?看见论坛里大神的救生艇模型线型图,也看了大神的两次手划船帖子,决定就做它了。

3D打印不比用木材,木材船模往往可以通过批嵌原子灰打磨来修正外形,所以肋板尺寸的小误差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线型图上的任何不顺滑在3D打印的模型上会直接反映出来,所以花了很长时间在修正线形图和再建模上,虽然还不是很完美,但大体上达到我自己的要求了。

考虑到内腔清理修整比较麻烦,所以采用45°倾斜打印,支撑全部都在外部下方

由于船尾有大面积的较为平缓的面向下,所以打印出来后发现靠尾部的表面质量不理想。

网友:
看着挺精致得

楼主:
去年上半年起了买一台3D打印机的念头,开始了学习3D建模,几番比较下来,从以前较常用的ACAD出发,最终选择了学习犀牛。而第一艏准备使用3D打印做的小船选择了这艏救生艇,得益于qweasdzxc123 开源了救生艇线型图。虽然有了线型图,为了打印之后基本不再使用原子灰和打磨,所以花费了不少心思对线型图做修正,达到顺滑效果。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做了板条化处理。

见: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2372

楼主:
从建模到3D打印机到手,已经是夏季了,开始放在空调办公桌上打印,先用PLA打印,由于有空调机的冷风吹到,小东西没问题,尺寸一大就有翘曲产生了,平台加热作用也不大,最终把3D打印机移到实验室的玻璃操作柜中,没有了阵风的影响,这才达到了打印船体的要求。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3397

楼主:
救生艇的艇体有了,接下来是划桨驱动单元的制作。
手划船国内外论坛上主要用两种形式的驱动单元。一种是四舵机通过编程后的单片机驱动;还有一种自制电动传动离合机构,多为金属制造,需要机床加工。做成的船一般比较大,分量比较重。

首先选择双出轴TT减速电机为动力源,5V电源,结果试下来1:200的速度太低,最后用了1:48速比的。从效果上讲1:48偏小了,1:90左右适中。

因为要实现左右手可以单边划桨,需要一套带左右离合器的传动机构,我的办法是将两边的离合机构分开做,组合安装到TT电机上,加上控制拨杆,形成驱动单元。离合器的核心活动部件是一颗5mm直径的不锈钢珠,通过拨杆的动作使驱动环随轴心运动(驱动输出),或驱动环与外环基座啮合(输出轴不动)。

装上划桨的试航照片和视频见下面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7526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第一次设计的驱动系统如下图

效果测试视频

楼主:
部分打印件和小组装

采用了一个微型轴承,图中没有现实的有一个5mm不锈钢珠和一个用0.2mm钢丝做的弹簧。

楼主:
试验艇只是组合后看运行可能性,看上去象有个人在划,其实是驱动装置安装位置不合适,太高了。为了最终凸显人偶,必须降低驱动控制机构的高度,经过两次改变,先从把舵机下移,还是觉得高,最后把舵机横放,降到最低。才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

但是舵机横放后,整个装置的长度增加不少,给艇内各种设备的布局提出了要求。

楼主:
整个驱动控制机构往前移,电机已经伸进前面的挖出的洞中,才抠抠地能放下电池和人偶的腿。

网友:
赞一个!非常厉害

楼主:
桨和驱动之间的连接采用5mm的穿孔不锈钢珠做球关节,连杆用3D打印。人偶的手心,用电磨磨出4mm球窝

实际手握部分是用4mm穿心不锈钢球,胶粘上2mm小杆,这样手与桨的联动实现了。

另外,人偶的关节处必须处理,原来是为摆放各种姿势关节较紧,需要脱开修改,增加空隙,使之活动灵活方可。

上为已经完成的小艇,下为等待修改的人偶与小艇。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航和思考,决定重新打印艇体,包括驱动装置的固定方式一起改,将驱动前移,流出空挡给人偶的腿,修正连杆尺寸。

艇体空重120克,感觉有点重。

组装完成后

前面驱动装置和后面电池接收机都加上了木箱外形的罩子,1S1A的小电调在电机下面。

桨、手和连杆的连接都采用球活接。

人偶的修改照片,关节灵活,弯曲角度更大。

楼主:
第二次打印艇体后的假组试验,舵机是立式倒装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amp;_dsign=6c51d802

艇体的基础STL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KI4BmiVz2iKhNW3fuT01g
提取码:9ss9

楼主:
完成后的航行

网友:
看起来简单,没想到里面这么复杂,楼主真厉害!

网友A:
结构非常巧妙,看上去比拔动转轴离合的方式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