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充还是串充?这是一个经典问题。

楼主(2022-05-15):
为什么现在串充充电器品牌百花齐放(虽然功能雷同),而并充充电器却裹足不前、鲜见发展?

楼主:
只看到A6、A9并充经典的延续-A12 Pro,然而还没货。

网友A:
并冲没法做大大功率,除非把平衡头做的和动力线一样。
成本太高,每一路一个充电控制单元,一个隔离电源,成本和故障率增加。体积也很大。
即使前面都做到了,也只针对压差极大的烂电池有点用,正常的电池压差很小,1~2A的平衡电流几分钟就能完成平衡。
烂电池还不赶紧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冲没法做大大功率,除非把平衡头做的和动力线一样。
成本太高,每一路一个充电控制单元,一个隔离电源, ...

是的 烂电池强行平衡 意义并不大

网友:
一般串充后平衡也够用了,平衡电流1A到2A,正常充电池够用!
不过我用的是A12PRO!只插平衡头也能冲,用法很多比较灵活

网友B:
通过平衡线大电流充电本身就是很危险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平衡线大电流充电本身就是很危险的事情

是的。
但现在一部分人过于看重大电流,忽略了其实还有另一部分人并不需要大电流啊

网友:
我的电池都比较小,充电电流也不大,A9实在太方便了

网友:
有una9充电器,觉得放电挺方便的,有时玩的匆忙,电池还有3.9多的电压,这时就需要小电流放放。不过我希望能同时插几块6s的电池,一个一个放电,小电流放也不看管,不知道以前的保姆能不能实现。

网友:
并充主要优势在于能够用“充”而不是“放”的方式去平衡电芯,但是就跟前面朋友说的,电池烂到需要用并充来挽救,还是趁早扔了比较保险。
并充还一个优势是充大量1S~2S电池的时候很方便,一排排插上就行了,所以看个人需要。

楼主:
一部分人需要大电流串充,一部分人需要小电流并充。
希望厂家不要厚此薄彼啊,估计是串充的利润更高,所以串充才百花齐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