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EDGETX 控的吗?首页怎么显示模型名字?

楼主(2022-05-15):
怎么设置在顶部小部件的位置显示当前模型的名字?或在下边某个位置也可以,,开源是个好事情,它有没有官网支持文档之类?全靠摸索太不方便。

楼主:
这控用了四合一模块的控,啥飞机都通吃,确实方便。不过也就飞飞小飞机,贵点的飞机,用它不放心,小玩具就很好,一个控玩全部。。。。系统用的edgeTX,可以设置的很多,很强大。不过基本的显示个当前模型名字的功能没找到,有些奇怪,个人比较在意,如果显示不了这控只能扔,没法用,其它参数再多也没用,不如Futaba或地平线的直观,甚至连富斯的便宜控都不如。

网友:
没用过,这个缺陷不应该有

网友:
我在用,可惜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弄

网友A:
Widget 里面有Models的插件显示模型名字。。看着不舒服还能用Text。。开源系统就这样,不喜欢摸索就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dget 里面有Models的插件显示模型名字。。看着不舒服还能用Text。。开源系统就这样,不喜欢摸索就弃了吧
...

widget里没有Models的插件。。。我的edgeTX 2.5版本,这个widget是不是后期可以添加??哪里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dget里没有Models的插件。。。我的edgeTX 2.5版本,这个widget是不是后期可以添加??哪里下载?

我用的2.7,升级下试试看

网友:
在模型设置中第一页,第一行就是模型名称设置。在主页面及顶部菜单栏均可显示模型名称。具体设置过程可去bibi官网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2.7,升级下试试看

2.7哪里下载?

网友B:
这不是能显示模型名称吗?而且还能配个图片!搞不懂你说的,一直能显示模型名称啊

网友C:
你可加入EDGETX开源控交流群,群号823109359.

网友:
我在用2.7.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能显示模型名称吗?而且还能配个图片!搞不懂你说的,一直能显示模型名称啊

我定义过模型名了,但是屏幕首页没有显示模型名字,首页定义小部件,可以显示舵量,计时器,模型照片,唯独没有模型名字。我也比较奇怪,其他魔友的小部件有个name,我的找不到这个小部件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加入EDGETX开源控交流群,群号823109359.

感谢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