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改一架手抛机练下手

楼主(2022-05-15):
下雨飞不了机,把儿子的手抛机改造一下,84cm翼展的,手头的设备凑合着用,2205电机40a电调3个9克舵机,3s1300的电池装起来410克了,也不知道推力线什么的靠谱不,等天气好了去试飞

网友A:
目视推力线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视推力线偏高

我也觉得有点高,先试试看就当积累经验

网友B:
我这电机用的塑料牙刷柄斜着插进去的,不过还挺好飞的,用的2S18650电池260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电机用的塑料牙刷柄斜着插进去的,不过还挺好飞的,用的2S18650电池2600mah的

电机安装角度看起来很好,推力线是正好穿过重心吧?

网友C:
五花八门的电机座。。。哈哈哈。我的是用报废电路板拼接的。把上面的原件全部吹掉,打孔装电机。这个硬而且也轻。

网友C:
我就想问问各位改手抛机的,你们的升降舵如果是两块分开的是如何做联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花八门的电机座。。。哈哈哈。我的是用报废电路板拼接的。把上面的原件全部吹掉,打孔装电机。这个硬而且 ...

物尽其用,各显神通,好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问问各位改手抛机的,你们的升降舵如果是两块分开的是如何做联动的呢?

弄一根硬点的细铁丝弯成U形粘帖在两段平尾的切面上就可以,我的是直接切的整个平尾

网友:
不错,最近也想自己做一个,不知道新手友好度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电机用的塑料牙刷柄斜着插进去的,不过还挺好飞的,用的2S18650电池2600mah的

你这个电机拉力线和机翼不是平行的吧?感觉拉力线角度很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机拉力线和机翼不是平行的吧?感觉拉力线角度很大呢

这个一般都有一个下推角的。没有的话不好飞。

网友E:
40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太大了吧

确实太大了,又大又重,手头闲置的设备凑合也能飞,后来换了12A的,电机换1806更好飞,好飞了就作死飞高飞远最终掉进浏阳河不知所踪

网友:
昨晚做了个28涵道,儿子玩具做的,还差钢丝在派送中,到了装好就去首飞,起飞重量不到80克,不知道好飞不,多年没飞了,从来也没飞过小飞机

楼主:
有经验应该好飞,飞机轻又是涵道比较安全适合小孩子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太大了,又大又重,手头闲置的设备凑合也能飞,后来换了12A的,电机换1806更好飞,好飞了就作死飞高 ...

哈哈哈哈飞飞机还是要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