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l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22-05-15):
给亚拓150尾电机刷bl,刷的是xp7a尾电机程序,烧录过程一切正常,固件版本号和参数都能显示,可刷完后上电不自检,也就是没有滴滴滴的声音,输入pwm信号电机也不转,后来又重新刷了好几遍问题依旧,有没有可能是设置问题实在搞不定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个烧录器,我去年刷过银燕12A的,刷好了,今年想再刷一个,结果又死活连不上

这两个都可以

网友B:
试着调一下油门的正反,在电调软件里和控上都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调一下油门的正反,在电调软件里和控上都可以调的。

感谢您的回复,我调过油门,pwm信号选项也都调过可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