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Syk fc40f4飞控

楼主(2022-05-16):
谁有这个飞控的接线图啊

网友A:
飞控做工蛮好,帮你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做工蛮好,帮你顶起。

这个飞控不知道怎么接线,只知道是个老的F4飞控
来自微站

楼主:
有没有那个大神玩过这个飞控,把接线图发一下。
来自微站

网友A:
没有接线图让它用起来也不难。
1,把它连接BF,用命令行方式查看固件的版本号。 版本号信息可反应硬件和软件情况,这个很重要,刷新版本的固件用。很多山寨飞控搞丢这个就不好升级固件了。

2,用命令行方式查看IO 的管脚分配,用万用表找到MPU (STM32F405)主要的管脚与插座连接的情况。 主要是 TX1 RX1 TX3 RX3 5V GND 接口。

3,找到视频芯片,在芯片手册上找到VIN VOUT 两个管脚 顺藤摸瓜找到 视频接口的定义。 RAM 是视频接口的电源输出端口需要仔细确认它是接BAT 5V 3.3V 还是12V 或是8V 9V 等。 常规接5V 或 BAT  早期12V  后来出数字视频出来了9V,3.3V 是用作没有内置稳压电路的摄像头用。

4,LED ,BB  参考2.里的描述来确定。

祝你爽飞!

楼主: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线图让它用起来也不难。
1,把它连接BF,用命令行方式查看固件的版本号。 版本号信息可反应硬件和软 ...

谢了兄弟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