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直升,求前辈推荐

楼主(2022-05-16):
各位前辈大家好
小弟飞了很多年固定翼,最近想飞飞直升。朋友有个伟力模型的V913,飞了一阵子悬停没问题了!想入手个入门的,之前坛子里大家说郎宇的M1或M2还有羽翔的F05和180。请问哪个性价比高些?
我自己有futaba 14sg的控!

网友A:
只要不买小罗就可以,其他可以闭眼入

网友B:
不都是伟力 110 120开始的么?

网友C:
最近新了一款GOOSKY,感觉是朗宇和LOGO的混合体,听说锁尾还不错,就是小贵啊,1.8K,群里看到的

网友D:
新手建议前后电机直驱的,免调试,直接玩

钱包鼓  买朗宇m2或是等下买s2  备点电池大概2k
钱包一般  买羽翔f05  手感不错,价格便宜,1.3k拿下

网友E:
刚学会悬停的话,不太建议上羽翔F05,别看它小,3S动力太爆了,室内敢玩算你狠,室外一不小心丢了姿态,小心炸粉碎哦~

楼上推荐的几个其他的都可以考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刚学会悬停的话,不太建议上羽翔F05,别看它小,3S动力太爆了,室内敢玩算你狠,室外一不小心丢了姿态,小 ...

我现在手上有四通道直机,下年考虑入六通道娱乐玩,1500预算买f05应该也不错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手上有四通道直机,下年考虑入六通道娱乐玩,1500预算买f05应该也不错吧

六通首推K110S,闲鱼单机430左右,全新的。

1500预算可以直接上F180了,比F05大一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六通首推K110S,闲鱼单机430左右,全新的。

1500预算可以直接上F180了,比F05大一级。

f180我在淘宝上看不止1500了,得1700打上,我还要考虑后期的维护成本,1500的f180咸鱼上有全新的买,但是没淘宝那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都是伟力 110 120开始的么?

我也不是很懂,从朋友那借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新了一款GOOSKY,感觉是朗宇和LOGO的混合体,听说锁尾还不错,就是小贵啊,1.8K,群里看到的

1.8k有点小贵啊,这疫情闹的不敢太瞎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建议前后电机直驱的,免调试,直接玩

钱包鼓  买朗宇m2或是等下买s2  备点电池大概2k

据说郎宇的配件很贵啊

网友:
有扶她吧就买伟力白

网友:
朗宇配件是蛮贵的,目前买的配件都比M2套机都花得多,不过做工挺好的,售后也不错!(飞鱼)那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郎宇的配件很贵啊

所以说,钱包鼓才推荐朗宇
经济实用选羽翔  哈哈
想要更高端,选oxy

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出一台朗宇M1,改了全金属舵机,futaba接受版本

网友:
X360吧,配件便宜随便炸不心疼

网友G:
入门机建议是要有直机完整结构,便于学习调机维修,价格要实惠耐造,X360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入门机建议是要有直机完整结构,便于学习调机维修,价格要实惠耐造,X360符合要求

主要我不太会调遥控器,无助啊

网友H:
110加360最划算,技术也足够能飞出来。除非收入很高很高,不然玩m1,m2你不会痛快的。当初我模拟器会悬停,觉得有基础信心了,玩固定翼的,买了120动力太强。老是修。110篮球场航线,刷锅翻滚爽飞。后来360有了,航线都敢了,小鸡全卖掉,因为入能克服基础动作的恐惧心没有了就没必要了。m2那种不是给新手玩的,老手才能飞出乐趣。修起来和360一个价位,甚至更贵

网友G:
组长有专门的设置教程,14SG调试360的,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组长有专门的设置教程,14SG调试360的,非常详细

组长?我不太明白?具体在哪里能找到啊,请前辈能再指点下!

网友:
新人入坑要想清楚自己的情况,需求和目标,然后就是以2个或者3个节点来选择对应的机。比如我是360到700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组长?我不太明白?具体在哪里能找到啊,请前辈能再指点下!

你在论坛搜帖子  14SG设置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在论坛搜帖子  14SG设置教程

我看好多人都说在组长家买的360,这是个淘宝店吗,有店名吗?我怎么没搜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0加360最划算,技术也足够能飞出来。除非收入很高很高,不然玩m1,m2你不会痛快的。当初我模拟器会悬停, ...

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
X360应该是配件最便宜的  就这个吧  或者XL380我是不太喜欢  380好看好修  就是尾管贼贵

网友:
第一次上6通直升机,还是110吧,14sg可以对频。你不可能不炸,110是不死小强,至于m1、m2不是新手飞的,等110飞好了,你上其他6通机就差不多了。另外,110、m1、m2都学不到安装和调试,只有450以上的机才能学到安装调试和维修。

网友I:
同意楼上,伟力K110必须的,入门神机,悬停航线过关足够了。
剩下的选项都和场地和个人偏好有关,多数人都没有很多时间和合适的场地飞大机,所以纠结。条件合适的话谁天天飞小机。
至于很多人说的耐用度和维修成本:“有个好草地,成本省大半”
摔进高草,大机都有可能没多大损失。就算是入门飞K110,篮球场和草地摔机损失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的K120在草地上摔机,只要不是高速ri地球,结构0损耗。日常只是和110一样偶尔换大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意楼上,伟力K110必须的,入门神机,悬停航线过关足够了。
剩下的选项都和场地和个人偏好有关,多数人都 ...

感谢感谢!

网友:
我也很同意30楼的意见,当然其他人的意见也很好。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确实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路子。

新手阶段,我是K110s入坑的,成本相对低廉,配合模拟器练习技术。
我是现在时间少,只能晚上自己在地下停车库练习。
这个阶段,钱不是主要矛盾,技术才是。
便宜耐摔的小机,方便随时练习,且不受场地限制更重要,这样才可以更快长进。
即便让我上个x360练习,那是既没时间,也没有场地, 入了就是浪费,吃灰劝退。
并不是说它不好,不适合新手,重点是不适合现阶段的我。
技术好了,后续有条件,再选择合适的机就行。
条件合适自然会考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好多人都说在组长家买的360,这是个淘宝店吗,有店名吗?我怎么没搜到啊

应该是 mymtt的小店

网友:
X360不香嘛,新手练悬停,要啥场地,给个停车场就行

网友:
富丽X360的改造前,后。可以用稍大尺寸电池了,飞行时间增加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696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 mymtt的小店

网友:
FW450 合适你

网友:
让个新手拿x360在层高3m的地下停车场练习悬停?正飞悬停可能还控制得住,都不敢晃大了,倒飞试试?顺便问问x360可以买保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