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 大桨炸裂了,换了付原装全新大桨,飞不起来了???

楼主(2022-05-16):
大桨炸裂了,换了付原装全新大桨,飞不起来了,换回原来炸裂的桨能飞起来就是震动太大,如何解决?

网友A:
新手常见问题,没有正螺距了,看一下大齿盘,用力往上顶,顶到最上

网友B:
检查横轴旷不旷  不行就换胶圈  然后上新浆试  振动大就贴胶带平衡

网友:
有沒有裝錯槳

网友:
把油门熄火了,只推油门看看正螺距大不大、不大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常见问题,没有正螺距了,看一下大齿盘,用力往上顶,顶到最上

这个肯定没问题,大齿已经顶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横轴旷不旷  不行就换胶圈  然后上新浆试  振动大就贴胶带平衡

横轴旷量挺大,已经买了新横轴,回头换了再试试

网友C:
新手的话,先清楚正负螺距,看螺距是不是正常,常见现象是大齿松脱导致螺距不对。
如果拆机了,还要看看电机方向,那个三线插头别插反了,判断依据是大桨的转动方向
如果是震动很大
1、大齿轮掉齿了,换新
2、横轴弯了,拆下来扳直,注意要特别直,手工不好的话买新的换上。拆过横轴要注意射桨,要拧紧
3、大轴也有可能摔弯,同样扳直
4、新桨不平衡,正常买配件比较少见。遇到的话可以参考上面的胶带法,先要先把重量搞一致
5、舵机跳舵导致抖动的情况也有,110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的话,先清楚正负螺距,看螺距是不是正常,常见现象是大齿松脱导致螺距不对。
如果拆机了,还要看看电 ...

感谢指导,最后发现是横轴螺丝滑丝拧不紧也卸不掉,换新横轴及全套垫圈轴承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主轴是不是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