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啊求教啊

楼主(2022-05-16):
纯新手啊,弄了一条船。双550有刷电机。MC6C遥控。火凤凰320A一拖二电调。我电调插接收机3通道,测试正常啊,舵机插1通道,几秒钟就烧了接收机了,这是啥情况啊?辉盛MG996R舵机。

网友A:
逐步排除,测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逐步排除,测量电压

电压5.06v,会不会是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逐步排除,测量电压

电压5.06,会不会是舵机问题?

网友:
正负,插头有没有插反哦

网友:
舵机怎么插的?

网友:
大哥,你这啥船,动力配置跟我一样呢

网友:
舵机短路了吧

网友:
用舵机测试器测试舵机是否有问题。如没问题,在使用时舵机的供电单独提供,不与接收机共用电源。

网友:
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只插一根信号线到接收机上,电源外接单独的BEC

网友:
插头有没有插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