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小穿越,电池问题有什么优化方法吗?

楼主(2022-05-16):
成品小机,挺精致,1020空心杯,1S电池600毫安,原装2叶桨,自带5.8G摄像头,原配遥控器手感不行,用开源控或futaba控可以对码。上海疫情封控一个多月,找出这台小飞机,希望可以练练手,找到了仅有的几块1S小电池,总算可以飞起来。。。室内悬停调飞机,可以飞3-4分钟,想门口飞一飞(在上海的人就知道,门口的天空是多么的珍贵),但是30秒内感觉还可以,之后图传开始干扰大,感觉是电池压降大导致图传工作不稳定,而且拉油门明显反应慢,这很急人,给油不上去就很难飞,基本勉强撑1分钟。。。。飞机应该没什么问题,感觉电池拉胯了,4个1020加上图传飞控,耗电很利害,1S电池供电感觉使不出劲,,如果是2S的相信会很好,但是这飞机原配1S,应该不能上2S吧。。。小白头的接口感觉也过不了大电流,而1S的电池,4.12V左右开始放电,,1分钟后开始飞不动时,下来测还有3.9V,这时候悬停是可以的,但飞起来一但掉高度,再给油是起不来的,所以在想是不是用高压大C数电池,但上海封这样,已经与俗世隔绝,每天能靠团长买些高价菜吃饱饭已经很好了,还要想高压暴力电池。。。说回来,,大家的经验,这种配置用多大C数电池能有好的飞行效果?致少保证3分钟续航,2分钟实际飞行效果就可以。我试过用1S 1000的电池飞,能飞3分钟,但太重,像石头一样,就是掉高度后补油门反应很迟钝,力不够,也意义不大,所以如果用1S高压600毫安 50C小电池会不会效果好?或换个思路,用2S 300电池,用个降压模块降到5V,给飞机供电,会不会效果好?大家出出主意,感谢!!

伟力出的小飞机,碳板机身还是挺整的,换上开源控手感和操控都不错

手头能找到的小电池,电池都正常,在其它小飞机上续航5分钟

自带的摄像头清晰度不错,三叶草天线,伟力当时也算花了心思的

1020空心杯,好大的电机,我有另外一款澄星的小穿越,也是1020电机,轴距也差不多,但是用的2S800电池,飞行效果非常好。伟力出厂就是1S,感觉支撑这四颗大电机有些吃力

主板上有对码键和图传频道选择

灯光作得很不错,还可以显示飞行模式和电量,比自已搭的工整

小白头插口,电流应该大不了。。。

补充一下,这飞机不带电池60克,带上1S 600电池,起飞重量80克,比较重。。。。重在四个电机,估计去掉一半了。。。

网友:
我也曾玩小机,1S600mAh用720电机 冇图传飞5分钟,有图传1分钟多已经飞不起,没得救的。

改玩3寸带图传,4S1000mAh, 250g以下,航线飞9分钟下地。

加一塊电,重量上去了,升力多了多小,高电压电设不知受得了没有,可以折腾,好多问题

网友:
换1104无刷,3s  400ma  90c电池,脱胎换骨,空心杯已经淘汰,飞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后悔买过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