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机飞X360

楼主(2022-05-16):
最近收了一些便宜货组了台X360作练习机,配置是花牌2520,富丽50A(好盈代工),舵机富丽套

其他都还好,锁尾虽说用的D1102,但是温柔3D和航线还是可以的,只有暴力抽到最大螺距尾巴才会偏一点,后期可能换成6125

里面唯一不太理想的就是这个花牌的2520电机,动力弱一点点无所谓,我本来也只是温柔3D,定速75%,主要是温度太高了,连续两个电下来手测温度有7,80度了...相比较起来,50A的电调才是微温而已。

这也太暴力了吧,再飞一下我怕化了

有没有手上有这个电机的朋友,这是正常的吗?还是我打开方式不对~

网友A:
飞完用手能摸个3 4秒就没事,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完用手能摸个3 4秒就没事,放心用。

然而并不行,摸一下就跟摸炒菜锅子一样

网友:
会不会马达轴磨轴承或者轴承坏了,发热严重。

网友:
自己重新绕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而并不行,摸一下就跟摸炒菜锅子一样

拆下来空转看看有没有杂音。

楼主:
机械方面都没有问题,电机成色很新,估计是这个特性,效率不够

网友B:
我刚花牌2520换富丽2525,花牌那个温度确实很烫手。富丽2525飞下来就是温的

网友C:
花牌2520有两款,一款是8极的一款是10极的,10极的动力强一点但是飞完了就跟蝎子2520一样烫。
如果飞的时候掉转明显的话,可以考虑用小一点的电机齿或者螺距收小点,别让电机憋住,那基本上也是可以用很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花牌2520换富丽2525,花牌那个温度确实很烫手。富丽2525飞下来就是温的

哈哈,看来不是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牌2520有两款,一款是8极的一款是10极的,10极的动力强一点但是飞完了就跟蝎子2520一样烫。
如果飞的时 ...

我这个就是那个10极的,发热跟蝎子确实有的一拼。动力倒是还好,翻来翻去不掉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那个10极的,发热跟蝎子确实有的一拼。动力倒是还好,翻来翻去不掉转。

10级的话那就不奇怪了,以前就听说10级的花牌烫手,一般都是用8级的花牌。

网友:
花牌的轴承不行。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