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EF60寸 laser V2

楼主(2022-05-16):
整修完成,有点儿大飞机感觉
不带电池2.31kg 电池0.57kg 起飞2.88kg
gdw596 ga1500 好盈v3 jxf 16x8

网友:
我的6S 3300电池,起飞重量2.91KG

网友A(2022-12-01):
有个问题咨询下,楼主有飞过其他EF的飞机没?这个比EXTRA或者edge手感区别在哪里~差别大么?都是70E的话。。。

楼主(2023-01-02):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咨询下,楼主有飞过其他EF的飞机没?这个比EXTRA或者edge手感区别在哪里~差别大么?都是70E的话。 ...

那还是有区别的,机型和机型特性不一样,飞机长短,机翼宽窄,重量都决定了操作的差别,某些机型对应某些动作比较好做一些,总体感觉 extra比较均衡,laser机型最大,也重滚转灵一些,edge滚转差一些也相对稳定一点。还有mxs slick什么的各有特性,不过ef的飞机都不难飞,感觉跨尺寸,手感差别更大一些,机型只是特性有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有区别的,机型和机型特性不一样,飞机长短,机翼宽窄,重量都决定了操作的差别,某些机型对应某些 ...

谢谢~手上已经有一台了~感觉很好飞~在考虑是否多买一台。不过EF现在喷绘涂装的都停产了~这台白色的激光也没了~涂装感觉没有以前的机好看了~

网友B(2023-05-09):
大佬可否再比较一下slick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否再比较一下slick机型?

不是大佬,没飞过slick,按说slick机型小一点,应该更灵活些。

楼主(2024-04-12):
2023.12.9EF60 Laser没拉起来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