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的30级甲醇发动机能不能带的动500直升机

楼主(2022-05-16):
甲醇大脚车上有一个30级甲醇发动机闲置了,想用来改一套500直升机,还有一套三叶的36级固定翼用甲醇发动机,不知道哪个更合适

网友:
500直升机用50级发动机

网友A:
30发动机带500直升机是没有问题的,我第一台直升机hirobo shuttle (应该是介于500和550之间大小) 用的就是enya 30发动机。但车用和固定翼发动机用在直升机上都有散热问题,看一下直升机发动机的散热头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发动机带500直升机是没有问题的,我第一台直升机hirobo shuttle (应该是介于500和550之间大小) 用的就是e ...

散热风道可以用3d打印,散热风扇比较容易找,电动工具里的,有刷电机里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