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试飞苏57视频来啦

楼主(2022-05-17):
    本机基本参数:机长:108CM  翼展:74CM  重量 :【含电池860克 其中电池重194克】 电池:2200mah/3s  电机:XXD2212KV1400配8060的桨  电调:好赢40A

网友:
真是好手艺

网友:
真好手艺!

网友A(2022-08-06):
好奇,左右2片平尾居然是差动的,请问如何控制?用几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左右2片平尾居然是差动的,请问如何控制?用几通道?

回你嘞;由于安装的对称性 又没有舵机反向器  两个平尾 就用了 V尾混控  解决了平尾升降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