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大家用北天的GPS吗?我都烧了3块了。

楼主(2022-05-17):
北天的GPS 880,室内调试,GPS就挂了,烫得可以把鸡蛋煮熟了,大家都是这样吗?

网友A:
我用的BN220 ,遇到过一次丢星

网友B:
不会是电源线接反了吧?检查一下出线图,不要看线的颜色

楼主:
不是电源接反,就是发热挂了,880发热的厉害。

网友C:
用过880,没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D:
用过220 280 使用正常,是不电压高了或者±接反

楼主:
电压5V,没有接反,就是放的地方散热不好。

网友E(2022-07-13):
GPS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