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调启动无力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2-05-17):
4IN1电调,去桨连地面站测试电机。其中一个电机用手捏住后启动感觉没啥力气,绵软无力。其他三个明显有劲多了。这个是电调哪里坏了?

网友A:
得看看这一路输出部分的MOS管,可能烧了。

网友:
个人感觉最大的可能是你去掉桨以后,飞控无法感知飞行状态,所以输出状态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看这一路输出部分的MOS管,可能烧了。

MOS都是好的

楼主:
双向Dshot反馈回来这个电机转速竟然比其他三个都要慢。启动也是,慢慢提升数值,其他三个电机都稳定转起来了,就这个电机还在一跳一跳半死不活的。这个是不是那个啥电机过零检测的部分坏了?

网友:
测试方法一:连接地面站测电机时,如果是32位电调,你开启双向dshot电调协议,然后在电机测试页面会看到转速显示,拉电机到10000转以上,然后继续拉,如果转速能继续正常增加到15000,基本说明是正常的;测试方法二:听声音,分别拉四个电机,如果一个电机的声音与其它电机声音明显有区别,比如很明显的锯齿音,说明不正常;
问题分析:类似无力,锯齿音,或者大油门反而降速的情况,先排除固件配置问题,比如某一路的配置参数与其它三路明显不一致,可以修改为一致再观察;
排除固件的可能性后,应该首先怀疑是电调的主控芯片工作不正常,或者换相电路不正常,然后再检查MOS管驱动芯片,以及与三个焊盘直接相连的那三个小电容(通过与二极管靠近)是否正常;最后才怀疑MOS管,因为这种情况,多数不是MOS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向Dshot反馈回来这个电机转速竟然比其他三个都要慢。启动也是,慢慢提升数值,其他三个电机都稳定转起来 ...

有能力的话,可以将这一路的主控芯片与其它路的主控芯片互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能力的话,可以将这一路的主控芯片与其它路的主控芯片互换一下试试

我把两个驱动芯片互换了下,本以为现象会转移,结果发现两个都没问题了,原先那个也好了,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两个驱动芯片互换了下,本以为现象会转移,结果发现两个都没问题了,原先那个也好了,搞不懂。

不错,可能以前有哪个位置元件有松动的情况,互换时,因需要加热,相当于将它们加焊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