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飞控 转速起不来

楼主(2022-05-17):
没有动过h1界面 和电调哪些

网友A:
油门设置的多少?

网友B:
就是锁尾就点锁不住,这东东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设置的多少?

70 他们都说这个应该没问题 然后说到电调也没问题 后来又说单向轴承这个 还在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锁尾就点锁不住,这东东不是很好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和这个转速低飞不起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锁尾就点锁不住,这东东不是很好

H1 里 锁尾力度80 油门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70 他们都说这个应该没问题 然后说到电调也没问题 后来又说单向轴承这个 还在讨论

70按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按说可以

我把自旋速度降低12 会不会是这个

网友:
螺距设置了吗 没设置能飞起来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