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关于elrs的疑问

楼主(2022-05-18):
大姥们给普及一下elrs适合固定翼FPV远航么?谢谢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ELRS就是个固件吧?我的睿斯凯X9D 高频头R9M 也想刷,应该都行

网友:
去b站上搜索一下视频看看,我也正在学习,最近几天尝试做一个高频头,到时候发个帖子

网友B:
前阵子看过点资料,好复杂,我选择黑羊,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ELRS就是个固件吧?我的睿斯凯X9D 高频头R9M 也想刷,应该都行

我也不懂么  ,现在穿越机用的挺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看过点资料,好复杂,我选择黑羊,稳定可靠

实在不行不研究了,用思翼算了

网友C:
elrs只有4个比例通道,固定翼还是思翼

网友D:
这东西不稳定,看电磁环境的。我用50豪瓦飞过5公里,500豪瓦有些地方飞到3.7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lrs只有4个比例通道,固定翼还是思翼

好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不稳定,看电磁环境的。我用50豪瓦飞过5公里,500豪瓦有些地方飞到3.7就失控了

用来飞穿越,遥控穿透性怎么样?

网友:
我县城,原装控能飞3-4公里,加一个500mw功放能飞10多公里,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来飞穿越,遥控穿透性怎么样?

近距离飞,没问题,两公里以内都不错,远航要看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