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cm 小虾艇 开撸 更新首航视频,断轴

楼主(2022-05-18):
第二艘小虾开整,听取众多大神的意见,身子设计的总算比较有纵跃感了
激光切割的板子,cnc马达座,尾板,线切割水刀片
开撸

楼主:
虾脚固定水刀片,这个座还是比较满意的 封虾脚盖
软轴用的发条家的钢琴线轴(主要是发哥家的船失控撞地球废了)软轴一定要利用上
身子封盖,晚上刮灰。明天继续打磨 请忽略我抹灰的技术

网友A:
哈哈,看来楼主玩虾玩上瘾了啊。
50CM的虾艇用外转2220,4S动力可以狂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来楼主玩虾玩上瘾了啊。
50CM的虾艇用外转2220,4S动力可以狂飙啦。

玩了mini mono    minieco  还是虾跑起来有爽的感觉视频是2850 3500kv   4s跑的  轴扛不住了

网友A:
整条都是2MM的钢丝软轴就不会断了,你的轴只有中间一段,高速震动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条都是2MM的钢丝软轴就不会断了,你的轴只有中间一段,高速震动就断了。

我这个是的1.5的钢丝软轴,两头是3mm钢管,您的意思是长了 就不断了?但是连轴器还有桨如何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的1.5的钢丝软轴,两头是3mm钢管,您的意思是长了 就不断了?但是连轴器还有桨如何链接?

图片是盗虎哥的,希望虎哥不要怪咯。

轴头配合桨的孔径可以是3mm或4mm,整条轴都是1.5或2mm。
电机的联轴器规格就是4*1.5或4*2。
1.5和2的钢丝我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盗虎哥的,希望虎哥不要怪咯。

轴头配合桨的孔径可以是3mm或4mm,整条轴都是1.5或2mm。

这个不是硬轴吗? 不能弯曲角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硬轴吗? 不能弯曲角度吧?

所谓的“钢丝”是一种统称,有硬的当然也有软的。
我mono用高弹钢硬钢丝。
虾用弹簧丝或者高强度钛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钢丝”是一种统称,有硬的当然也有软的。
我mono用高弹钢硬钢丝。
虾用弹簧丝或者高强度钛丝。 ...

好的 学习了 感谢 感谢

网友B:
我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怎么样?

棒  你这个应该是jae系列的吧
心飞扬家的中虾 和mini虾

网友(2023-02-16):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盗虎哥的,希望虎哥不要怪咯。

轴头配合桨的孔径可以是3mm或4mm,整条轴都是1.5或2mm。

大佬,请教一下这张图,这意思是不是轴套是硬的,轴的软的,轴2mm或1.5mm,轴套中灌满了油。然后桨这头用法兰轴承密封,那有两个地方我看不懂:
1、这个加粗了软轴的塑料管是啥,是不是就是王管,那王管靠什么固定在前端
2、在电机那一头的软轴是什么样的,也有一个法兰轴承吗

网友C(2023-03-27):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盗虎哥的,希望虎哥不要怪咯。

轴头配合桨的孔径可以是3mm或4mm,整条轴都是1.5或2mm。

大佬你好,我也想把轴改成这样,请教一下这个地方使用什么管子把深沟轴承限制住位置的。我用的24系列的电机,没有适用的保护套固定,所以怎么调都没办法把轴调到完全同心,看你们讨论软轴,我突然意识到可以在这里用,图我看懂了,原理也看明白了,但就是这个限位不知道怎么装,这样装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只在两个轴承之间灌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好,我也想把轴改成这样,请教一下这个地方使用什么管子把深沟轴承限制住位置的。我用的24系列的电 ...

轴承限位有两个方法。
1、在轴套限位:取一段与轴承同外径的管,切割成限位环,清洁好轴套,将限位环轴承的位置,点胶水固定。
2、在轴限位:取一段与轴同内径的薄壁金属管,切割一段5mm的做卡环,套上轴,用大钳用力夹紧卡环,一定要用力夹紧不然很容易跑掉。
上述两个方法都要为轴承留好间隙,不能紧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限位有两个方法。
1、在轴套限位:取一段与轴承同外径的管,切割成限位环,清洁好轴套,将限位环轴 ...

懂了,感谢感谢,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很好看,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