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CB—90突击艇!大神有同款的迷彩涂装吗!

楼主(2022-05-18):
最近看到网上有卖套材的!全长86CM,于是心动搞一艘试试!动力!双550电机!28喷泵带倒车功能!

发现尾板和底板不是垂直的!喷泵不好安装!只能!开洞!

定位好!开进水口!尾部,用ABS板,加长找平!

网友:
喷泵买的哪家的?我也想搞个大喷,但是一直没想好

楼主:
喷泵安装完了!倒车太鸡肋了!直接取消了!

楼主:
栏杆!实在不好焊!最后!用AB粘的

网友:
焊栏杆木板上贴好双面胶 再把铜棒粘上去就不会位移了 焊锡丝质量买好点的也很重要

楼主:
这迷彩让我喷的!怎么土里土气的!不香了!准备换一般的涂装了

网友A:
请教楼主,栏杆的直径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
lz改天拍个试航呗?想看看速度怎样

网友:
你不会连环杨都没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栏杆的直径是多少啊?谢谢!

家用电线!4平方的铜线!!

网友B:
我前几天也想买这个来的,后来卖家说要自己开孔,我一看船底还不是平的,就换O艇了。期待看下水的视频。另外个人觉得喷成数码迷彩好看些

楼主:
-3 yk:/CB-90突击艇模型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Tg3MjgzODUwOA==.html?pgcpgcid=UNTUzMTAzODA5Mg==&sharekey=0707e8b2f2cb4cfdc65180e7e9afa65a6 长按复制此口令$Vxg62Pue8WO$,打开【优酷APP】,在搜索框中粘贴,即可观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也想买这个来的,后来卖家说要自己开孔,我一看船底还不是平的,就换O艇了。期待看下水的视频。另 ...

-3 yk:/突击艇模型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Tg3Mjg0MjA4OA==.html?pgcpgcid=UNTUzMTAzODA5Mg==&sharekey=92350a025fcce926eb34654516ed66461 长按复制此口令$NVEv2PuUBno$,打开【优酷APP】,在搜索框中粘贴,即可观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3 yk:/突击艇模型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Tg3Mjg0MjA4OA==.html?pgcpgcid=UNTUzMTAzODA5Mg==&s ...

真棒,看的心里有点痒痒,想买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