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四合一用frsky的r1mini接收飞m2对频主尾没反应,求懂得大佬解!

楼主(2022-05-19):
目前已经与我d7e四合一控的frsky协议对上,但是仅有三个舵机对应的副翼升降和螺距正常,主尾和陀螺仪通道没有反应,求大佬赐教。(frsky接收机与睿思凯控可以正常飞朗宇m2,排除接收机低朗宇飞控的问题。)

网友:
FRSKY 的接收机协议很多,版本也多,需要仔细核对。

楼主:
确定了为frsky R1mini接收机,对频上了,就是主尾陀螺仪没反应。

网友:
通道没设置好吧

网友A:
还是原厂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原厂省心

是的

网友B:
用华科尔SBUSE接收,插上可以直接用,但是要注意油门通道是反向,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2022-06-28):
引用 网友B:
用华科尔SBUSE接收,插上可以直接用,但是要注意油门通道是反向,需要设置一下

请问需要刷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