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定子怎么从坐上拆下来

楼主(2022-05-20):
(无正文)

网友A:
边加热,边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加热,边扭

一般怎么加热

网友:
热风枪,或者火烤

网友B:
插个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个电烙铁

这样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这个不能高温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这个不能高温弄吗

是,但如果你是想拆下来重绕,那就没什么高不高温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这个不能高温弄吗

有没磁铁为什么不能高温?

网友D:
上面涂了绿色的隔层,高温会烧坏,只剩铁了,后面绕就玩隔绝缘材料了,比如皮纸,但是这么小的电机上皮纸不好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涂了绿色的隔层,高温会烧坏,只剩铁了,后面绕就玩隔绝缘材料了,比如皮纸,但是这么小的电机上皮纸不 ...

的确是哈,所以就不拆了,直接绕了

网友(2022-07-08):
用台虎钳,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