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和k110s这两款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20):
考虑到后期维修保养加上预算问题,还是选这种小机娱乐好了,熟悉一下,时机成熟了再买大机。

网友A:
没区别,都可以买,如果想熟悉直升机结构和锻炼动手能力为以后上大机奠定基础,还是建议购买360或者470这类飞机

网友A:
室内娱乐飞,我更喜爱四通小飞机,当然那些室内大神另当别论

网友A:
如果未来你购买大空域直升机,别买X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区别,都可以买,如果想熟悉直升机结构和锻炼动手能力为以后上大机奠定基础,还是建议购买360或者470这类 ...

本人主要就是奔着娱乐方向玩的,大机现在不适用,因为场地和时间问题,加上预算问题,综合考虑下了还是小机合适,不过玩大机的梦想也是有的。

网友B:
玩玩小机器过过瘾算了,大机器这玩意儿是个无底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玩小机器过过瘾算了,大机器这玩意儿是个无底洞。

每个人玩直机的情况或者心态各不一样吧,喜欢加上合适自己的就好了。

楼主:
闲鱼那买全新的怎么样?比淘宝便宜不少

网友:
买360110老款已经比较好了,新款改动不大,练手没问题

网友:
110s升机了2.2舵机更耐用。

网友(2022-11-05):
好像就是舵机不一样,别的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未来你购买大空域直升机,别买XL

不选XL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未来你购买大空域直升机,别买XL

为啥不能买xl呢,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