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我打算用舵机改装个刹车系统靠谱吗?

楼主(2022-05-20):
我呢,主要就是打算自己弄个爬楼车,用来去超市买菜用。电机目前物色好了,就那个尤奈特的24V/250W~350W的那个电机。

但是我咨询了下发现这个是不像那种减速电机可以自刹车的,然后的话就需要装配个刹车系统了,不然下楼的话和扔下去没区别。

然后我研究了下。
1. 电磁刹车,这个没有适合我想要的,某宝搜到的那种微型的估计容易坏。
2. 反向电流刹车,但是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很复杂的一些电路特性,还不好控制,我寻思了下估计是没法搞的。
3. 论坛看到有人说舵机做刹车,但是没看到后续,但是我发现这个挺有搞头的,可以控制线性刹车,用树莓派控制就可以了。
4. 人工机械刹车,这个肯定不考虑了,又不做人,我要做遥控的。

所以针对第三点情况,想咨询下各位,是不是可行,目前我想的话可能就是组装麻烦些,加个碟刹估计都可以。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用舵机这样控制,在舵机的工作力量范围内是否会烧毁舵机。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油车摩擦离合杯的方式,加一个飞轮之类的在分动箱附近

网友B:
电调不带刹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不带刹车吗

这个跟电调应该没啥关系吧,,我还没研究电调,谢谢哈,我看一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油车摩擦离合杯的方式,加一个飞轮之类的在分动箱附近

好,谢谢哈,我看下相关资料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跟电调应该没啥关系吧,,我还没研究电调,谢谢哈,我看一下

电调有刹车的,有主动刹车或者拖杀。好盈官网下载个车用电调说明书看看

网友:
他电压都24V以上了 现成的电调估计不行  山地车的盘刹是个好方法 你怕损坏舵机 可以在执行机构上加硬弹簧缓冲,现在的大功率舵机也不少,但能定制到大功率带拖刹的电调更好,一句话 能电子实现的尽量不要机械,增加重量与无用功率

楼主:
第一次做东西,然后第一次知道这个网站,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和帮助,我大概有方案了,接下来我研究下电调。非常感谢各位大佬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