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直升机,穿越机,三种飞机三个手。

楼主(2022-05-20):
直升机入模早,06年那会儿买来JR9XII,日本手,方向舵只尾巴方向,不是机头方向。
固定翼也跟着是日本手,但是方向舵是机头方向。这跟直升机就有区别了。
穿越机FPV这两年才玩,因为一直玩皇牌空战,所以FPV就按照皇牌空战里的摇杆,也就是中国手,左手升降和副翼,右手油门和方向。

三种飞机三个手~~~~~~~
好后悔入模那会为什么不从美国手或者中国手开始,真机也是副翼升降一个摇杆,日本手就是个奇葩的存在~~~~
有没有类似的模友?

网友A:
直升机方向不应该也是看机头吗?

网友:
直机和固定翼同样是机头,没毛病

网友:
右手油门的Mode3偷偷路过一下

基本上Mode3和Mode2相若,比较直观,也跟真机差不多,入门更容易。

Mode3只要在控里设一下,直接兼容Mode1,比Mode2强

网友:
我是美国手,以前玩战地1942里面的飞机时就是左手方向油门,右手升降副翼

网友:
我就是日本手,现在飞习惯了,不想改了,玩航模都条件反射了,如果改了其他手,炸鸡不断,不划算。玩日本手的基本上入魔都很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方向不应该也是看机头吗?

直升机以看尾巴开坑

网友:
日本手也是不想改了,本地模友也不建议我改,所以还是这样用日本手飞。

网友:
飞行。我是什么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