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16遥控数字键设置切换模型

楼主(2022-05-21):
请问下jumper t16遥控器上的数字按键,怎么通过按按钮切换遥控器上不同的模型呀?

网友:
这个不是切换模型的用的   模型要在菜单里切换  这个就是可以自定义的功能键

网友:
我不会,不过感觉这样风险比较大,正飞着一个误触直接炸机。这几个按钮我用来选歌的,边飞边听音乐

网友:
那个相当于一个通道的六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