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雕了个凤凰

楼主(2022-05-21):
上次雕的凤凰烂尾了今天有空,重新找了个木板

0.3的尖刀,行距0.14这个行距63毫米,扫描起来。真的是相当漫长

还是这个机器
网上找了个灰度图直接编辑刀具路径

artcam3d刀路效果图

之前的半成品

掉了点机油上去。被污染了凤凰的翅膀

看看花了多长时间,

普通三角螺纹,间隙有点大,大家有什么办法消除回差?

网友:
03的刀都能断刀尖,可见刀尖震动有多厉害,很多玩金属的总以为在木板上做浮雕很容易,其实浮雕对机器要求很高的,特别是对Z轴的要求对比一般的机器有更高的要求。我自己做的小鸡因为是自己做的无动力主轴,同心度不行,电机震动大,2001的刀走一行就会断刀尖。

网友A:
普通三角螺纹,间隙有点大,大家有什么办法消除回差?  别费劲折腾了,滚珠丝杠又不贵。直接换滚珠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三角螺纹,间隙有点大,大家有什么办法消除回差?  别费劲折腾了,滚珠丝杠又不贵。直接换滚珠丝杠

主要是那里的,位置太小。滚珠丝杆。螺母没法塞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