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真的难受啊

楼主(2022-05-22):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地上怠速高速富油贫油怎么测试怎么好的发动机,为什么飞到天上就熄火?我感觉我的飞行习惯还可以,不一直高速也不是非常慢的飞行,我飞飞机也比较平常没技术整那花的就简单航线有时候翻个筋斗没别的了。给我狠狠搞破防了
今天修了一些感谢老师和航模室的其他同学没他们帮我我不知道要修到啥时候去了。本来想着今天飞飞明天考试展示一下弄着一下我真服了。
OS两冲55的求个大神给我教教咋样能调好它真心学

楼主:
我不是讨厌修飞机,修飞机我完全可以我真不希望因为熄火修太难受了

网友A:
也就是说莫名的熄火导致不能愉快地玩耍。根据楼主的描述,这里肯定有原因,大概率可能是油箱里边的问题。油滤,油嘴,油伐,油锤,油箱内油管的长短是否科学合理。我有一阵子也在折腾油机,这是仅存的一些印象,因为忍受不了油脏,所以就用电动的了。

网友:
还有油箱的安装方式,那个口应该是在上半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莫名的熄火导致不能愉快地玩耍。根据楼主的描述,这里肯定有原因,大概率可能是油箱里边的问题。油 ...

我把油箱换一下吧这个嘴上面油也堵不住有可能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os55我就一直对他映像不好,我昨天也炸了一架板机,低级错误,大舵面飞习惯了,最后要降落了,把舵面调小了,没适应过来。飞多了就犯糊涂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很多,我补充一个我遇到的情况,有一次空中瞬间失控,失控保护设置的油门熄火位置…

网友B:
检查油路,我前段时间也出现同样问题,后来发现是油箱内油管接重锤的地方有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油路,我前段时间也出现同样问题,后来发现是油箱内油管接重锤的地方有断裂

我会仔细看看的

网友C:
OS55的问题十几年前就热烈讨论过,容易过热,飞机在地面机头向上竖起来,推到油门最大,能够不熄火维持一分钟试试,会有帮助,但是没有根治的办法。

OS55比较适合P51之类的像真战斗机,马力大,上天以后油门没有太大变化,但用来飞3D不合适。

你这飞机换一台OS46 或者 Satio82会稳定和好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55的问题十几年前就热烈讨论过,容易过热,飞机在地面机头向上竖起来,推到油门最大,能够不熄火维持一分 ...

原来是这样我飞的时间不长都不知道这些

网友D:
还得分析出是油路问题还是油针调试问题。
2冲都感觉很难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得分析出是油路问题还是油针调试问题。
2冲都感觉很难熄火

我再看看吧

网友E:
交给我分分钟给你搞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给我分分钟给你搞定哈哈

你在哪?

网友F:
全油门飞吧  不熄火,或者调的比较富油,牺牲一点高速和怠速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油门飞吧  不熄火,或者调的比较富油,牺牲一点高速和怠速 就行

嗯嗯

网友:
河南平顶山

网友:
装个电机,做个油电混合动力,空是熄火不再怕

网友:
油电混合动力飞机,不再怕空中熄火,熄火了用电机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