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700级直机用130a电调够用不

楼主(2022-05-22):
只会悬停和简单翻几下,买了130的电调,不知道够用不

网友A:
悬停就几十安的电流,翻一下够用,更多时候是关注bec够用不,只要陀螺不重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就几十安的电流,翻一下够用,更多时候是关注bec够用不,只要陀螺不重启就行。

我买的是无bec版本,是计划独立供电,电池直供

网友B:
够是够了,最好160a,或者200a的,大机留点冗余飞着安心,毕竟以后你的技术提升了,也要换,不如一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是够了,最好160a,或者200a的,大机留点冗余飞着安心,毕竟以后你的技术提升了,也要换,不如一次到位

嗯嗯,我考虑考虑。刚好请教一下,2s电池给电子设备独立供电,电调的油门信号线也需要电池供电吗?还是说只接一根油门信号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考虑考虑。刚好请教一下,2s电池给电子设备独立供电,电调的油门信号线也需要电池供电吗?还是说 ...

闲鱼收个200A   带BEC的完事     别卖买opto  那都是以前无人机厂淘汰的

网友:
够,我用好盈130飞700x,气温32度全程2050转侧摆都没问题,电调130完全够了,200a就是块石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考虑考虑。刚好请教一下,2s电池给电子设备独立供电,电调的油门信号线也需要电池供电吗?还是说 ...

2S电池直接插到接收机或者陀螺仪上面   电调信号线把红色的挑出来

网友:
12s100a都可以飞,还能温柔翻一翻

网友:
我飞700X ,130够用了。

网友:
亚拓700X,原配130A,我之前飞很久很久了。直到比赛前不久才换的200,极限更高些。

网友:
我的700直机,120A电调(K牌),一直爽飞。

网友:
亚拓原厂套装配的就是130A

网友:
之前我用130飞的小罗700,没问题,悬停才30几a电流

网友:
看电机和飞机
你要是什么kds 7.2 配一个4530,上130爆飞,那大概率保护啥的
你要是什么x7、700dfc、800mx配130凑合,或者4525,4725配130都凑合
如果是什么kds 700,什么700x这种轻机子,那随意草